铭瑄MS-M3A880D 10几块无复位 估计通病

楼主(2016-06-17):
铭瑄MS-M3A880D 10几块无复位 估计通病  因为各大电压都出来了 无从下手   因为遇到10几块没修好过 全部是一样问题  所以一见到这种主板就怕 不想修了  哎  真无语啊 全部是复位常亮 我以前试过什么都换过还是不行  今天又来一块一样的 复位常亮 内存 CPU 桥 电压全部出来了  百分百是通病 找不到故障点

网友:
时钟出来没有啊!!!测两个PG信号啊

网友:
供电时钟,PG这些都查了吗???VDDA2.5

网友:
换板子咯。

网友:
这次问题解决不了 下次遇到 永远解决不了

网友:
查查电源好信号

网友:
880? 双桥查时钟呀,还有就是南桥发复位的条件啊,南桥的供电,时钟,两个PG

网友:
测 IO的PG进 和出,测复位进和出   测南桥条件   测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