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奇葩维修

楼主(2016-06-17):
新手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各位大神勿喷哈,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说故障现象,插上诊断卡第一次上电显示无复位,测量PCI插槽A15和PCIEA11脚都无电压,由于H61时钟集成在桥内部所以首先测量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到CPU供电发现CPU供电没有,然后看了一下CPU管理芯片是RT8859M,搜了一下数据手册,如图 然后开始先测芯片主供电,发现48脚DVD没有电压, 测量周边电阻发现两个分压电阻和48脚都想通,但是电阻与电阻之间不通(搞不懂为什么)立刻飞线,吧电阻连起来,然后分压5V供电正常出来了,接着测CPU供电还是不出,然后测CPU供电上官G级无控制电压,测驱动芯片RT9605 各级上下管控制电压均无输出,查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正常,BOOT脚正常,PWM1-3正常,但是无输出控制电压,后更换芯片测量CPU供电PWM2 PWM3控制电压正常,CPU供电输出正常。但是PWM1集显供电无输出,上电测试诊断卡跑马至72掉电,由于跑马内存代码已过,所以先考虑更换CPU管理芯片,然后奇葩的事情出现了,连续更换两个RT8859M的芯片(芯片都是从料板上拆得的)都不行,直接连CPU供电也无输出~后来想着吧旧的先装上去看看还会不会跑马,是不是我在焊接过程中把主板给吹坏了,结果换上去以后很神奇的不掉电了,集显供电也出来了,跑马也正常,主板正常亮机,试用一个也毫无问题,到此修复。
最后感谢迅维网徐老师和远程培训各位班长的指点,要不是您们我还在纠结集显供电如何维修,新手处女贴,麻烦各位大大加加分鼓励一下,谢谢!

网友:
对芯片工作条件很熟悉嘛,,

网友:
支持一下,还在努力中

网友A:
我都没看懂是哪里出问题,到底是主控芯片坏,还是驱动芯片坏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徐老师讲的好吧,多练就不会走弯路啦

网友:
够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看懂是哪里出问题,到底是主控芯片坏,还是驱动芯片坏

两个都是有问题的,只不过驱动芯片肯定是坏了,而管理芯片估计是虚焊~~

网友:
感谢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主控分控都坏了啊

网友:
应该是RT8859M芯片虚焊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