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一期小修复位 GA-770T-D3L

楼主(2016-06-17):
今天拿到一块无复位板,型号为GA-770T-D3L.
首先先进行外观检查,看是否有明显的电容鼓包,芯片烧伤,断线,没有发现问题,也没有发生短路。接着插上电源,触发后测量供电。
AMD的供电时序为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依次检查供电无问题,由于复位的产生条件是供电-时钟-复位。
所以先查时钟供电是否正常,找时钟芯片旁边大电容看是否有3.3v供电

供电正常,测晶振是否起震

14.317MHZ,说明时钟已经起震。
随便测一组48M时钟,时钟频率正常,说明时钟芯片已经工作。

要想满足南桥发出复位除了供电和时钟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PWRGD,AMD的PWRGD信号是多个信号相与产生的,先查ATX_PWROK信号是否正常。

ATX_PWROK5V输出正常,进行跑线,跑到一个三极管的时候停止

经过一个限流电阻,跑到b级,ATX_PWROK发送高电平使管子导通,该管e级接地,c级连接下面三极管的e级,这是一个典型的与门电路,当两个三极管g级都为高电平时,第二个三极管的c级会成为低电平,测下面三极管的b级测得为低电平。

进行跑线,跑到一个电阻停止,一端测得电压为5v,一端为0v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换电阻后出复位信号

网友:
呵呵,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理论分析的很好

网友A:
这个表好高端的感觉啊,还可以测时钟啊。

网友B:
你这表很好呀,还能测量48M的时钟呀,这个是多少钱的表

网友C:
问下楼主,你的万用表是什么牌子的,还可以测晶振频率吗?

网友:
这表是优利得的,,,

网友:
分析的很好,思路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表很好呀,还能测量48M的时钟呀,这个是多少钱的表

以前买的,四百多吧

网友:
楼主跑线能力绝对牛逼~~~顶,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你的万用表是什么牌子的,还可以测晶振频率吗?

优立德的表,可测有源晶振

网友D:
懂时序就是好,我不懂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时序就是好,我不懂时序

多看看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你好!这块技嘉770T-D3L的主板ATXPG通过三极管与门电路,发给桥的是一个低电平的信号吗?

网友:
这是我们班的守门员

网友:
实地的技术就是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这块技嘉770T-D3L的主板ATXPG通过三极管与门电路,发给桥的是一个低电平的信号吗?

推测就是高电平SB PWROK电源好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这块技嘉770T-D3L的主板ATXPG通过三极管与门电路,发给桥的是一个低电平的信号吗?

不是,按照原理讲外面还有一个三极管拉低pg,这个低电平信号作用是将该管截止,让pg正常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好高端的感觉啊,还可以测时钟啊。

是啊,少见啊,优利德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按照原理讲外面还有一个三极管拉低pg,这个低电平信号作用是将该管截止,让pg正常输出

截止后还有个上拉的,PG就出来了

网友:
AMD的思路,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与门不是有0出0吗? 两个高电平出高啊

网友:
牛人高高手

网友:
这个表好不好用啊

网友:
你这个表好牛逼啊   而且实地出来的都是高手啊

网友:
AMD 时序比较复杂

网友:
跑线路是个很累的活

网友:
这个表好高端的感觉

网友G:
楼主请问这个是ATX的 第八角 PG  送到IO的pwrok1出问题了是不是?

网友:
楼主理论好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2017-06-07):
这个表好高端的感觉啊,还可以测时钟啊

网友:
LZ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这个是ATX的 第八角 PG  送到IO的pwrok1出问题了是不是?

电源8脚发出的pg复位信号一般是到io芯片复位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