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管

楼主(2016-06-17):
图中的5脚是什么管子,华硕的没图纸

网友:
要么是稳压管,要么是转换管。

网友:
要么是稳压管,要么是转换管

网友:
稳压管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找料板看看有没有一样的,有再看看图纸

网友:
什么版号我这有图纸

网友:
有图纸的人才知道了

网友:
比较像   线性稳压管  搞不好是 0.75V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参考别的图纸找到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就是少

网友:
我觉得找个华硕差不多型号的参考一下

网友:
电压转换的吧

网友:
5脚的线性稳压器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是可以直接连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回复,参考别的图纸找到了

看来还是要用图纸来查型号

网友:
是个转换管吧!

网友:
有图 才知道

网友:
这个芯片是线性稳压管

网友:
有图才有真像嘛

网友:
5个加我哦的。是灌灌

网友:
华硕的图纸就是少,呵呵

网友:
dc--dc电压转换管

网友:
俩个三极管吧 转换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