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V星GS40游戏本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6-17):
msiV星GS40游戏本拆机图解教程

  msiV星GS40就是一款1.6千克的超轻薄游戏本,msiV星GS40采用了英特尔第六代酷睿i7 6700HQ 四核心高端处理器,8GB*2 DDR4 2133高速双通道内存,硬盘存储层面,选择了三星PCI-E NVme 128GB固态硬盘,搭配了1TB的机械硬盘,GS40采用的是3GB显存的移动次旗舰GTX970M。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V星GS40拆机 图1

  V星GS40游戏本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msiV星GS40背面开始。在msiV星GS40机身背部散热相对密集,首先要拆下背面的螺丝。

V星GS40拆机 图2

  拧下机身背面的螺丝后,就可以将后盖打开。

V星GS40拆机 图3

  取下后盖后,V星GS40内部结构图。

V星GS40拆机 图4

  下面接着将内部的硬件拆下。首先是HGST转速可达到7200RPM的1TB机械硬盘。

V星GS40拆机 图5

V星GS40拆机 图6

  接着拆下msiV星GS40的电源。电池型号为:BTY-M47,容量为61.24Wh的锂离子电池组,机械硬盘在电源的上方,拆解时要先拆下硬盘。

V星GS40拆机 图7

  V星GS40采用的是三星的128GB固态硬盘。

V星GS40拆机 图8

V星GS40拆机 图9

  内存是三星提供的两条8GB DDR4 2133MHz,组成的16GB机身内存。

V星GS40拆机 图10

V星GS40拆机 图11

网友:
  LED指示灯模块。

V星GS40拆机 图12

V星GS40拆机 图13

  V星GS40 802.11ac无线网卡,蓝牙4.1,内置10/100/1000M以太局域网卡。

V星GS40拆机 图14

V星GS40拆机 图15

  V星GS40采用双风扇设计,拆下三颗螺丝固定,就可以将风扇取下。

V星GS40拆机 图16

  V星GS40的散热铜管,正面有黑色涂层,紧密的贴合了CPU和显卡芯片。

V星GS40拆机 图17

V星GS40拆机 图18

  拆完以上硬件,只剩下msiV星GS40的主板部分了。

V星GS40拆机 图19

  msiV星GS40主板正面芯片组。

  红色: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主频2.6GHz内建Intel HD Graphics 530核心显卡。

  绿色:MVIDIA GeForce GTX 970M独立显卡。

  蓝色:三星3GB GDDR5显存。

  紫色:南桥芯片。

  黄色:台湾迅杰KB90280触控芯片。

  橙色:网络变压器。

V星GS40拆机 图20

  主板背面图。

V星GS40拆机 图21

  V星GS40拆机所有部件全家福。

V星GS40拆机 图22

网友A:
没有南桥了,现在称为Inntel Cougar Point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南桥了,现在称为Inntel Cougar Point

网友:
现在是单桥 Intel叫pch  AMD叫fch

网友B:
这散热器看起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器看起还不错

这本子不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南桥了,现在称为Inntel Cougar Point

做工不错   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   支持下

现在只有 单桥 或单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