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W418L X450LD不开机小修附BIOS rev.2.1

楼主(2016-06-17):
机器通电按下开关绿灯亮起,但是电流不跳变。拆开主板没发现腐蚀氧化的地方,试着取下CMOS电池放下电,再上电开机后电流上去了,亮了。看论坛没有该BIOS,就用编程器备份了一份。
主板图片也一并发上来吧

ASUS W418L X450LD REV.2.1.zip

网友:
能不能让我下载刷一个

网友:
是不是好的呢 亲们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联想的也是一样

网友(2016-07-26):
我的不触发,下来试试看看吧

网友:
我没那么好的运气,我原来是电流到0.33,拆了电池以后直接就0.008了,刷了n个BIOS也不好

网友(2016-08-31):
我的风扇狂转 不知道能不能刷好

网友(2016-10-04):
没不知道楼主修的哪里请详细点可以吗?是放下电好的吗??

网友(2016-11-08):
为什么都是BIOS ,图纸也发一份哦。。

网友(2017-09-10):
我的有时不上电,试试,,,,,,,,,,,,,,,,,,,,,,

网友(2017-12-11):
我也遇到几次,不触发,拔掉COMS电池就可以正常触发了。

网友(2018-04-21):
我有台电压乱跳的  ec89脚电压乱跳  待机时候电流乱跳  不知道能刷好吗

网友(2021-01-04):
刚好遇到一台故障现象差不多的,感谢分享!

网友(2024-03-21):
很好 刷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