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U150进系统屏抖

楼主(2016-06-17):
今接到一台联想U150上网本,故障是进系统屏就抖,接外接就正常了(其实是把分辨率调低到1024-768而已)。论坛里也有几个同仁也碰到过这个故障,都没说出最终解答,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屏画面抖动,有可能是屏排线接触不良或者屏线有问题造成的,检查看看。

网友:
谢谢亲们的回复。屏,屏线,BIOS,系统都有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屏口的电压,数据都量量看有没有不稳定在跳变的

网友:
这个也都有测过,没有跳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