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 小修G480进水机

楼主(2016-06-17):
机器型号:G480
主板版号:
维修过程:
客户送修说进了一杯水
拆机,主板进水很严重 大面积进水(客户在没有拍照),
本来打算报价换板子,可客户说着急 要做什么毕业设计 准备毕业答辩。
百般交流后修吧。
用了2个小时左右,先处理各种进水痕迹和腐蚀,
之后换掉腐蚀的电阻电容等 ,此处省略几百字……
进水的 更多的会出现电阻腐蚀 ,线路断线等 。
可视的问题,我喜欢都先处理。
之后通电,意料之内的,不触发。
查EC基本条件: 供电 复位 LID ACIN 等都满足,
EC 不工作 怀疑EC问题 拆EC准备更换。
这个EC有程序 换确实比较麻烦。

发现焊盘有断线 ,莫非是断线引起不触发?继续处理 飞线。

此时怀疑EC只是因为引脚断线,本身没有问题 ,所以把原EC再次焊接,结果涛声依旧。
找了一个剪板的EC 换上 ,还是不触发。
没办法刷程序。离线座子焊接EC。

刷程序  再次焊接。机器触发亮机
附上测试过的正常EC的程序。
9012 8586等EC 带程序 换刷一次很耗时 ,所以正确的程序能节约很多时间。
Lenovo KB9012QF A3 ec程序G480

网友A:
有这种600p用的座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600p用的座子吗?

600P 似乎不支持9012 和8586 所以座子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600P 似乎不支持9012 和8586 所以座子没用

多谢指教

网友:
要换板的你都能修好,牛,   剪板的EC也是坏的呀,是我放上不得估计就不怀疑EC了,当然也修不好了

网友:
还好楼主有这种编程器

网友:
进水的EC怎么会坏

网友:
小小白弱弱的问下,楼主剪板的料板都是在那买的?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哪里弄的EC的转接座可以吗?

网友:
KB9012对我来说 基本放弃 看着写IO怎么那么麻烦

网友:
刚搞的7988P 我是这样搞的············

网友:
太可怕了,EC刷程序

网友:
rt809这么牛逼吗》?希尔特500P各种难用,想换

网友:
下载分不够,刷点分

网友:
楼主的及时还是非常厉害的

网友:
蛋疼机,真的

网友:
我尝试过刷EC的程序,但是我按照楼主这样的方式飞上线,但是刷时809F老是提示报错 不知道飞线有问题,还是我的座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