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 227E4L 显示器一个稳压管烧黑.

楼主(2016-06-17):
开机听到吱吱的声音.看一会视频就要黑屏.这管用什么替换.? D极12V G极2.4V S极接地.

网友:
100V,N型场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2楼正解,干得漂亮

网友:
这个管子通过的电流很大的

网友:
换耐压高的就行了吧

网友:
谢谢!原来是AOD482  输入D482都搜不到

网友:
2楼正解,大一点更好

网友:
换了个全新管子,还是一样响,升压电路有问题了,不知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