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

楼主(2016-06-17):
神舟K610C最近修了三台就样的机器,一台二修不开机,一台花屏,一台温度高掉电。不开机的3V对了,换桥换3  5V IC网卡,过程就不说了。第二台这机器掉电的是鲁大师压力测试不到几分钟掉电,把鲁大师删了打游戏都没事,也不掉电,LOL玩了2个小时没毛病,把鲁大师装在不开机那台压力测试也是不用一会就掉了。花屏那台是用鲁大师压力测试几回就成这样了,花屏没搞定,没换显卡,价格没谈好。放弃了

网友:
装鲁大师温度自动升高,导致CPU高温掉电,你们也可以试一下,把鲁大师装上去不用压温度都到80 90,没看到温控IC。

网友A:
那就不要装鲁大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装鲁大师啊

我是是把他删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