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跑吗到72,70掉电重启,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么

楼主(2016-06-17):
麻烦知道告诉一下

网友A:
先备份BISO   再下载一个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备份BISO   再下载一个涮一下

刷过了,一样的

网友:
查下USBOC#信号

网友:
技嘉先刷BIOS 再说

网友B:
希望楼主修复后告知,没发现这个代码重启的,一般遇到的都是4F过后重启

网友:
可能是温控问题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IO的 VIN组合看看

网友C:
兄台,我手上有一块和你描述的故障一样。 1.1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我手上有一块和你描述的故障一样。 1.1版本的

加焊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修复后告知,没发现这个代码重启的,一般遇到的都是4F过后重启

加焊桥就正常了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加焊的能顶多久

网友:
又是桥引起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