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203hv 开机无信号 连信号也是无信号

楼主(2016-06-17):
acer v203hv 开机无信号 连信号也是无信号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谁有程序 刷下试试

网友:
有没有打值一下VGA接口什么情况

网友:
打阻值 了都短路 还能是那的问题

网友A:
RGB 都是0 行场都是600多正常

网友:
论坛搜索一下呢

网友:
视频接口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RGB 都是0 行场都是600多正常

RGB 都是0,怎么会正常啊。重点检查VGA接口吧。

网友:
是一个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vga口附近的管子拆掉看看

网友:
有个C30EJ 拆掉后能显示了但是 很暗 颜色还不正常 但OSD菜单都正常

网友:
看看VGA接口附近有没有6脚小芯片

网友:
打下VGA接口13 14脚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