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验证下或者分享下自己的看法,联想IT8586E

楼主(2016-06-17):
现在有台联想Z50-70,版号NM-A273,rev:1.0,来到时待机0.08,EC发烫,将ec取下后,待机0.001,手头上只有料板上还有一颗这个ec,只是料板版号是NM-A031,换上后能触发,上电0.03,无RSMRST,怀疑是ec带程序,导致无发出,但是看了坛友的一个贴讲这机器其实不用写EC,装个空白的8586上去,主板会从BIOS芯片里面提取EC固件自动写入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9525-1-1.html   因没有可以用来刷写ec程序的编程器,想请各位大神帮忙验证下,或者分享下自己的看法

网友:
现在从别的地方借了台好的Z40-70,版号NM-A271,测了下,发现几处不,1待机就有3v5v,而我的机是触发后才有,2bios在插上电瞬间1脚并没有片选信号,只有电压3.3,说明EC并没有去读取bios(也有可能是只有在跟换ec时才会去读一次bios,写进自己本身的128k的rom中),3待机下ec就发出了RSMRST,这个是我测试NM-A271的板的结果

网友A:
感觉ec应该是有程序的。ec自带程序,当检测到acin之类的信号后,会自动发出s5 on开启3 5v。不需要触发开关后才产生3 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ec应该是有程序的。ec自带程序,当检测到acin之类的信号后,会自动发出s5 on开启3 5v。不需要触发开关 ...

你讲的对,从好板上把ec换过来,能触发,并显示,现在就是不懂坛友讲空白的it8586e可以换

网友:
联想Z50-70有待机不触发

网友(2016-07-23):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有待机3V 5V 开机电源灯能亮 就是电流不上  CPU 内存都没电到 会不会也是EC问题啊 一开始主板是B+短路 修好了  斤系统死机  就开机不了 了  进水的机器

网友:
不可以的吧

网友(2017-05-04):
这IO 不是可以刷写吗。。

网友:
不是所有的EC程序都是自动写入的

网友:
个人认为:把GPG2置为低电平,短接RE45,RE47,RE48,RE49,则EC可以外读程序。
另外:3V_SPI也要连接RC1711

网友:
HP的机器是有这个功能,但是联想的目前还没发现

网友:
只有碰到一样型号的主板,,一样型号的配件情况下,,,,又是坏EC的情况下,,才好帮楼主做这个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