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楼主(2016-06-17):
今天接到太G480  不触发    我拆开看里面EC进水  我洗干净后量了下时钟 复位 供电都正常了 还是不触发   EC是KB9012   这EC带程序的  是不是要换呢

网友:
带程序的可以买剪板的料来换,进水了还是先换了试试

网友:
是带程序的   换EC需要刷程序 】

网友:
9012  都是带程序的  需要刷入  网上也有剪板的,  不过好坏参半

网友:
可以先测一下ec有没有发出pwrbtn#给pch再换也不迟

网友:
这个不触发应该好修

网友:
我一般遇到带程序的EC都是找同板号的料板换,少走弯路.

网友:
进水的换过两个剪板的好了

网友:
根据时序修呀,不要问题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