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M1D3M没有CPU供电实例

楼主(2016-06-17):
其它的废话少说,什么先测内存供电之类的不表了直接奔入主题。
测得供电IC的第一个供电5V正常,如图:

再测第二个供电12V,0V,不正常

再看发现一个2.2欧的电阻烧了,打芯片端的阻值,很低,五六十欧。
不正常。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1就是芯片挂了,2就是供电脚的贴片小电容短了。

而根据维修经验,第一的可能性不大,一般都是2.
烧鸡,发现一个贴片严重热了,焊锡都融了。
拆下测得:

至此,你懂的。不说了。路过的能评个分上来吗?多谢。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我就从来遇不到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我就从来遇不到这种问题。

就是贴片电容轻微漏电引起的故障。

网友:
呵呵 表示修到现在没碰到这种案例 楼主买彩票去把

网友:
如果2R2的电阻没坏的话,就会开下风扇转下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贴片电容轻微漏电引起的故障。

哦哦,这种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