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 G480

楼主(2016-06-17):
  一台进水机G480,板号 LA-7981P,清理完腐蚀的地方 插适配器 待机电流 0.145 明显偏高,
  测得5V电感阻值为25 偏低  断节点 烧机,烧了一会儿 发现TPS51219温热,出的是 +1.05VS_VCCPP
  把它拆了待机就正常了,5V也不短路了,  可以确定是这芯片的问题了吗?手头上没有这芯片           (小白自学 还有很多不懂。。。)

网友:
这么明显。能不能亮机,你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