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5-MX series 1.9 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6-06-17):
七彩虹CF-AF5-MX series 1.9 不触发 通病 换IO秒杀 芯片型号: nct55320
芯片

网友:
这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楼主什么条件都测,直接干IO?比较牛B呀!

网友:
经验直接干IO 这么吊

网友:
io坏的通病真没有见过

网友:
反正就是IO和桥 查条件都正常就是换IO

网友:
擦内存条放上就OK 才是秒杀 但是功夫吗

网友:
以后碰到类似的主板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