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3VM-S2跑码到D4

楼主(2016-06-17):
GA-73VM-S2跑码到D4:
1、上电之前有个习惯,测量ATX24+4P和主供电的对地值,正常。
2、上U跑码到D4
3、插上轰鸣器直响
4、判断内存不开机
5、清洁内存槽和更换内存,问题还是”涛声依旧“
6、测内存的主供电、辅助供电、SPD供电,都正常
7、直接加焊桥,因为内存受桥管理
8、再次通电,顺利显示。

网友:
焊完桥就好了,桥虚焊导致读不到内存吗

网友:
台式机不认内存就那么几个地方

网友:
还有个是CPU 的VREF

网友:
NV单桥发热量大,桥虚焊是老毛病了。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

网友:
73好像是NV单桥的775架构的板子,桥空焊是老毛病了!

网友:
D4这种问题一般是IO和桥

网友:
倒是遇见SPD 断线的比较多

网友:
基本上直接干桥

网友A:
楼主有后台啊 这都能上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后台啊 这都能上精华

不是精华只是一个图章而已。

网友:
后台硬朗那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
775 的也有单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