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球形摄像机安装时的注意事项及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6-06-17):
球形摄像机安装时的注意事项及故障排除方法

  在视频监控摄像机中,球型摄像机是在众多摄像机中最完美的,无论是从外观、类型还是功能来看。在外观上线条的完美,又兼备红外、低照度、宽动态的功能,而且在网络摄像流行的时代,球型监控占了大部分的比例。球形摄像机在街道、路口、地铁、校园等地随处可见,随着它的普及,对于球型摄像机安装遇到的问题也增多,为大家提供常见球形摄像机故障排除法。

球形摄像机 图1

  一、安装球形摄像机的注意事项:

  1、供电

  为保证球形摄像机正常工作,供电电源不宜低于球机输入电压的标称值。当标称值为24VAC,电压波动不宜超出±25%。球机常见工作电压为24VAC。目前市场上存有220VAC型号球机,其实质将变压器内置于球罩,变压后给球机供电。布线时应强调强、弱电分开,以避免强电对弱电的干扰。球机内部空间有限,内置变压器使强弱电共处,从而影响弱电信号。此外,内置变压器会加重散热负担,从而增加了内置电路烧坏的可能性。

  根据现场环境不同,可选择本地220VAC转24VAC,或远程变压、集中供电方式。集中供电时,应充分考虑传输线路对电能的损耗。选择输出功率较大的设备并适当提高输出电压,以承载线路压降,如选择28VAC输出给远程球机供电。

  球形摄像机是否已获得足够的电力驱动?可通过万用表测试,方法是:

  在负载(球机)开启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球机一端电源线的电压,观测电压是否在球机许可范围内。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室外球机在加热器启动或停止时,其消耗的功率相差甚远,对室外球机供电时一定要考虑在最恶劣环境下球机所需的最大供电功率。

  当市电电压波动超出+5%~-10%范围时,应设交流稳压装置。可安装UPS以提供不间断稳定电源供给。

  2、接地

  球机的接地主要分为外壳接地和内部电气接地。

  外壳接地主要用来防止静电积累、电气漏电等,室外球机还特别要加装外部防雷措施。一般来说,安装在立杆支架上的室外球机外壳由于旋接在金属支架上已自然形成接地保护,可不做特别处理。

  球机内部的数据线和视频线都已做相应的接地处理,将球机内部的GND端与地线相连接,以确保设备有效接地。

球形摄像机 图2

  3、地环回路

  即使设备有效接地,但球机和中心设备间不同地位的零电势存在差异、电源负载存在不均衡,仍会引起接地电位差。该电位差通过同轴电缆形成的闭合回路产生电流,引起干扰,从而影响视频信号的正常传输,通常表现为图像中间有水平方向的杂波。

  解决地环回路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

  在视频传输中增加地环隔离器。现在室内/外装球机视频信号大多仍采用同轴电缆传输,且部分球机到中心设备较远,较易形成地环回路。如采用光端机进行信号传输,则能较有效地避免地环回路的影响。

  4、防水

  室外球机安装必须做防水处理。

  对于悬吊式安装,球机与支架旋合处存在间隙。若遇雨雪天气,水会沿缝隙渗入内部造成危害。因此,安装时应采取防水密封措施,杜绝雨水等从螺旋接口处进入。

  球机安装支架的选择也相当重要,推荐选用原配支架。原配支架充分考虑了防水问题,如以倾斜度设计使球机旋接端略高。即使支架内进水也只会倒流至立柱内,而不会流人球机。因此,若用户自行制作支架应充分考虑防水因素。

  支架内为何会有水滴?一般来说,白天温度较高,立杆内的水汽进入支架。夜间温度降低时,水汽就会冷凝成水滴,凝聚在支架沿壁。当支架无倾斜设计,或反方向倾斜时,水滴会沿壁流入球机,造成危害。为减少水汽进入支架,可将支架与立杆结合处用橡皮泥或硅胶等进行密封处理。

  5、散热

  球机工作时的散热问题也必须要考虑。

  市场上部分品牌球机无室外型号,因此不能直接应用于室外,必须加配室外护罩等配件,以使其能适应户外恶劣的或极端的温差环境。

球形摄像机 图3

  二、球型摄像机安装故障排除

  1、球机通电无动作,无图像,指示灯不亮

  检查电源线是否接错:如接错请按照正确的方法连接电源线;

  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损坏:如电源损坏请更换确保未被损坏的供电电源;

  检验保险管是否损坏:如有损坏请更换确保未被损坏的保险管;

  检验电源线是否接触不良:如接触不良,请重新连接好电源线,或更换电源线。

  2、通电有自检,有图像,不能控制。

  检查球机地址码、波特率设定是否有误:如有误请设置相匹配的地址码和波特率;

  检查协议设置是否正确:如有误请设置相对应的协议;

  检查RS485控制线连接是否正确:如有误请按照正确的方法连接。

  3、自检无法进行,有图像但伴有噪音。

  检验是否机械故障:请修正球机内部机械结构,如摄像机倾斜请摆正;

  可能电源功率不够:请更换符合要求的电源,尽量把开关电源放在球机附近。

  4、图像不稳定

  更换合格的视频线,检验是否视频线接触不良。

  可能电源功率不够:请更换符合要求的电源,并尽量把开关电源放在球机附近。

  5、画面模糊

  可能聚焦为手动状态,控制球机或调用任一预置位,球机可恢复自动聚焦。

  透明罩脏,清洗透明罩

  6、球机控制不停或延迟

  检查控制最远处球机匹配电阻是否加入,在离控制远处的球机如未加入,请加入匹配电阻。

  可能电源功率不够:请更换符合要求的电源,并尽量把开关电源放在球机附近。

  以上是球形摄像机安装时五大注意事项及安装故障的处理方法的介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上面的方法。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很不错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