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epc 901主板开机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6-06-17):
  收到一块eeepc 901主板,无外壳,屏坏。插电开机,没反应。仔细看主板。好几处腐蚀。用酒精处理一下。插电开机,电流0.27A。风扇不转,看来后级没工作。取下CPU散热板,风枪加焊U .北桥,南桥。装上散热板。开机电流0.69A.接上外显。亮机了。试了几次亮机后。电流回落至0.65A。屏不显。内存???显卡虚焊????????

网友:
这么老的ASUS?迅驰1代的 ?重做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几子害羞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重植一次试试

网友:
显卡,重新置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 还修!!!!

网友:
我看楼上的都说显卡吗,我智商低你们可不要骗我哦,都是高人啊

网友:
我明明是看到了北桥....

网友:
进水还是多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
已修复。谢谢楼上几为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