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送修一台5S无服务,主板上角断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06-17):
客户送修一台5S无服务,主板上角断了,一会有服务一会没有,现在一直没有,换过卡,刷过机子,客户换过后壳后就出现信号一会有一会无,通用-关于本机里面的调制解调器固件,这些都有,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跟左上角短角没关系。你这要么是换的壳有问题,影响信号了。要么主板摔坏了,信号不稳,多数是天线开关坏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是换了尾插排线就好了,

网友:
和那里的断角没关系的、

网友:
是不是应该安装不读卡维修,无服务的时候,ICCID正常吗?如果是读卡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左上角短角没关系。你这要么是换的壳有问题,影响信号了。要么主板摔坏了,信号不稳,多数是天线开关坏了 ...

谢谢大哥,我等会试一下

网友:
谢谢大哥,我等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左上角短角没关系。你这要么是换的壳有问题,影响信号了。要么主板摔坏了,信号不稳,多数是天线开关坏了 ...

大哥,问一下,天线开关是哪一个芯片啊,呵呵

网友A:
主板后面下方中间的金属壳的那个小白芯片就是天线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后面下方中间的金属壳的那个小白芯片就是天线开关

问一下大哥,这个芯处,拆下来,植锡网上面没有这个芯片,那要什么方法植锡好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大哥,这个芯处,拆下来,植锡网上面没有这个芯片,那要什么方法植锡好呢,谢谢

不用植锡,把主板的焊点挨个用烙铁点一下,镀上些锡,然后把天线开关往上一蹲,风枪吹就可以了。

网友C:
  你那个是国行的还是美版的?最近好像有很多5S奇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是国行的还是美版的?最近好像有很多5S奇葩的问题。。。

在通用里显示的是国行的CH/A

网友(2016-07-20):
完了  我的也是断了那里 我的比他的还严重点 我的连黄色铜位那里也断了一半   会不会有事啊

网友D:
这个会不会有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不会有事啊

能看的见的点,都可以飞线,不用担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看的见的点,都可以飞线,不用担心!

飞线是什么?_?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看的见的点,都可以飞线,不用担心!

断的那边我都扔了   还怎么飞线啊   那里是什么用处的啊   没有那里行不行的呢?

网友:
这种应该是天线没装好,或者天线搞断了

网友:
应该考虑检测射频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是什么?_?
断线的地方往上查,看跟什么地方相连,然后直接跳过断线的地方,直接跳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