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屡烧网卡,新手求help

楼主(2016-06-17):
今天碰到一块联想ih61m v4.3的品牌主板不触发,无待机电压,拆了网卡rtl8111e后可以触发,没找到一样的,网上说trl105e可以代换,换完后点亮测机结果掉电了,发现又没有待机了,拆后正常,不死心又装了一个,结果又烧了,  是这两个网卡不能替换,还是有其他问题 图片不会发见谅

网友:
原值代换试试 ,

网友A:
最好找原值代换,如果没装网卡一切正常可能就是不能代换

网友:
加一块网卡了,,拆了没有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原值代换,如果没装网卡一切正常可能就是不能代换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好的,我换来试试

网友:
换了一个原值网卡发现不了,不想搞了准备上个插的网卡算了

网友:
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