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HP650白屏,HP daoR33MB暗屏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17):
机器:神州优雅HP650
故障:白屏
时间:6.16.2016
地点:山东烟台
人物:华东小徐
同行拿来个白屏机器,先换屏,涛声依旧,拆机,测屏幕各条件
34脚无供电,5脚有3.3V 直接一坨锡上去,还是不好,追查+3VLCD_CON 要想电压正常,Q7要截止,G级为低,Q8要导通,DISP_ON 要为高,实测为低,追查此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的, 不想干BGA,就把L5拿掉,屏接口直连后OK了。之前直连不行,应该是Q7导通一起拉低了
版号: HPDAOR33MB
故障:暗屏
时间:6.16.2016
地点:山东烟台
人物:华东小徐
同行清灰清坏的,送来暗屏,换屏 故障依旧,测屏接口
37脚开启,一坨锡连3637OK,因为信号不同步,开机会闪好几次屏,老板不同意,没办法查开启
想测LVDS_BLON的时候发现R17没了(眼睛不好使)= = ,补上后亮机。
脑子不好,虽然是昨天修的,但是也是勉勉强强写的,有写错的地方请各位指出,加分不扣自己分,各位大爷赏点分~~

网友:
掉料简单维修,思路很重要。

网友:
好久没有遇到这样好修的电脑了

网友:
谢谢楼猪分享经验

网友:
  维修简单     思路复杂啊

网友:
白屏  多简单啊  天天遇到这种本子 多好  哈哈

网友:
这种是常见的暗屏问题,你们老板也是,可以用就行了 ,还要求那么多。

网友:
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孤单的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孤单的我、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很简单。叙述的时候太复杂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叙述的时候太复杂咯

对,叙述是复杂些,因为之前什么都不懂,在论坛里看帖子大多数都看不懂,所以叙述的详细一些,让后来的小白可以看的明白,大神就飘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