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200G硬盘。系统认不到,PE里面也认不到。求助!

楼主(2016-06-17):
三星的200G机械硬盘。插上SATA电源线,硬盘就一直转,系统认不到,PE里面也认不到。手摸硬盘表面可以明显感觉到盘片在快速转动。但就是认不到盘。求助!!!

网友:
找专业人士把

网友:
挂,拿去垃圾桶

网友:
有没有敲盘的声音哈,一般遇到这种我找块类似的板子BIOS换下看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别的硬盘能认到吗?首先确定是硬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a-list坏了吧

网友:
在bios 能不能看到硬盘,再就是看winhex 里面能不能kan'daoshuju

网友:
先换电路板,不行就开盘,自己弄不了就给专业做数据恢复的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