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V3上CPU不能加电

楼主(2016-06-17):
盈通G41V3不上CPU能正常加电,上了CPU按触发键,风扇动一下。感觉像CPU短路,上下管别人以前都换过了,量了DS极的阻值都正常,电源芯片控制三路上下管,其中一路上管的基极对地值是1300多,其它两路都是900多,应该就是1300多的这个地方有问题,芯片是ISL6312,换过芯片还是一样的,现在没思路了,高手过来指点一下吧。

网友A:
量一下G极到控制芯片是否相通?如果通的话 找个芯片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G极到控制芯片是否相通?如果通的话 找个芯片换下试试

是通的,全都量过了

网友:
不上CPU不掉?

网友:
是的,不上CPU加电不掉电

网友:
多谢分享啊

我的泪为谁飞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我这个贴子是来求助的。

网友B:
把一休哥换的场管,全部换掉,就OK,你还在相信一休哥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一休哥换的场管,全部换掉,就OK,你还在相信一休哥的原因

所有的管子拆完了,再量,还是哪一路阻值高了二百多欧

网友:
MOS击穿,正常 更换CPU 测试

网友:
更换驱动芯片

网友C:
更换主芯片和上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主芯片和上下管

我现在换了芯片,上下管都拆了,阻值还是不哪样子的

网友D:
可能还是下管问题G级和其他脚量了吗?反正肯定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查下CPU供电芯片的PDF查下条件吧

网友:
换CPU长管的八角芯片 驱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是下管问题G级和其他脚量了吗?反正肯定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查下CPU供电芯片的PDF查下条件吧

管子全拆完了,阻值还是一样的,是不是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试试拆掉试试啊,   实在不行就是那个控制芯片的吧

网友:
有没有驱动芯片啊

网友:
是啊!看看MOS管前面有没有八脚的驱动芯片!如果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可能性大些;还有量一下MOS管GS极!

网友E:
没有驱动芯片,只有一个ISL6312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驱动芯片,只有一个ISL6312

那就测测mos管控制级的电阻和其他的电阻有无异常

网友:
修过的,那看一下有没有人为故障仔细查一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测测mos管控制级的电阻和其他的电阻有无异常

好的,一会儿去量下,现在正修一个笔记本。

网友:
肯定还是短路

网友:
6312换了没有,这种情况要么是别人故意换6312上去,原来可能不是这个芯片,要么就是别人换的6312也是坏的

网友G:
把主芯片,控制芯片,上下管全拆了,看看阻值还是一样不,有可能板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主芯片,控制芯片,上下管全拆了,看看阻值还是一样不,有可能板层的问题

全拆了阻值为无穷大,我现在不装阻值有问题的哪个上管,就能开机,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还是下管问题G级和其他脚量了吗?反正肯定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查下CPU供电芯片的PDF查下条件吧

全拆了阻值为无穷大,我现在不装阻值有问题的哪个上管,就能开机,跑码。这个上管的G极过一个0欧电阻就到电源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测测mos管控制级的电阻和其他的电阻有无异常

全拆了阻值为无穷大,我现在不装阻值有问题的哪个上管,就能开机,跑码。这个上管的G极过一个0欧电阻就到电源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