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h61h2-lm3 v:1.0

楼主(2016-06-17):
此机子过完内存后,两声报警。刷过BIOS无效。换过CPU,原先是桥坏了,不加电。现在加电报2声警

网友:
待机时网卡发烫,已经拆。估计前一次导致桥坏的应该是网卡

网友:
帮帮忙,大家行行好

网友A:
确定过了内存,吗?如果过了加块独显上去试下,如果没过就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过了内存,吗?如果过了加块独显上去试下,如果没过就查下内存条件

内存绝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