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6假充电

楼主(2016-06-17):
今日接一荣耀6说是无法充电,检查下故障是假充电。换数据线,尾插后,涛声依旧,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用充电宝可以充电

网友A:
不会是充电器的电压高了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充电器的电压高了引起的吧?

换充电头了

网友A:
换成5V的试试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5V的试试看如何?

电脑USB和充电宝都行

网友:
充电IC换一块试一试。

网友:
加焊充电IC或尾插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