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打独显驱动黑屏?

楼主(2016-06-17):
HP G62打独显驱动黑屏?求各位大神支招。。。。
黑屏

网友:
集显不黑吗?

网友:
官方驱动还不行 排除系统的问题直接换显卡

网友:
软件方面排除下比如系统 bios这些~显卡的小供电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那就不用独显就好了

网友:
找个纯净系统 做好之后驱动自己打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HP G62打独显驱动黑屏?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HP G62打独显驱动黑屏?求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HP 显卡的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
上官网下驱动试试看 不行查下显卡供电 在不行干显卡

网友:
官网驱动也一样的话 那只能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