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屏供电保险是那个

楼主(2016-06-17):
东芝L600D屏供电保险是那个,烦请告诉一下,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
或者有屏接口供电图的话烦请上传一张

网友:
谢谢大侠们了,我没有图纸,现在情况是没有亮度,灯管不亮啊

网友:
东芝L600D-09B的机器

网友:
东芝L600D-09B屏供电是第几脚

网友:
主板号L600D-DATE3DMB8C0

网友:
好像没有屏供电啊,求求大侠们了啊

网友:
保险不是有标的嘛、F多少的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的吧 按版号找下图纸  对应接口查下就好

网友:
不知和下图一样不

网友:
正式维客问这个问题,,?参照楼上的图纸量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