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 把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6-17):
华擎H61M-VS4 不出发 开机电压有3.4V    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搞起以前的师傅就教了我 5天他就走了       求大师指点下

网友:
查下五大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SUS3_3、RSMST。

网友A:
看下开关到IO的引脚有无跳变,然后IO有无拉低PS_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开关到IO的引脚有无跳变,然后IO有无拉低PS_ON

lo  65  66脚搭在一起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o  65  66脚搭在一起 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风扇转一下就停能不能再次触发,看下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转一下就停能不能再次触发,看下是不是保护了

不能   我刚刚吧LO65  66脚搭在一起  才开启一下

网友:
看看io的  psin  rstrsm  slp psout  pson  有没有3.3V 或5V 还有他IO本身待机电压有没有3.3

网友C:
不触发的当然查桥待机条件啊,6系列以上严格来说8个待机条件,1个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触发的当然查桥待机条件啊,6系列以上严格来说8个待机条件,1个触发信号

详说下大湿

网友:
检查下IO,IO的工作开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