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B REV:6.1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6-17):
     映泰h61B REV6.1维修。

     故障:点不亮

     维修点:VRM 电源好信号电压偏低0.35V

板子型号,入正题。

   板子可以触发,上电直接测量各个电压:VCC-DDR1.5V    VCC-FCH1.05V
PLL1.8V  VCCSA1.0V  VCORE 1.2V  PCI-E 时钟0.38都有,无复位电压。该板子使用这电源管理芯片。

     想要有复位,南桥必须满足:时钟,供电 2个PG后才会发出复位,测量25MHZ正常。
查电源管理芯片定义,从它下手。上电测量发现PGOOD电压很低,只有0.35v.很明显不正常。

  经常打值,测量各个电压。PGOOD电压低:原因要么芯片坏,要么外围相连的元件
有问题拉低电压。在论坛上找不到图纸,自己跑线,跑线好累,一会跑到背面一会跑到
正面,真心没图纸难修。最后找到了,该脚连到傍边的一个三极管。发现各个电压正常,
果断换上新的三极管。

  再次上电测量,电压好信号正常3.3V。原来三极管坏拉低了该电压。

   菜鸟维修,没有多大的理论知识。分享一下没图纸跑线路的维修,方便日后与到该类故障
的问题,又找不到图纸,跑线有麻烦的快速维修,见笑了。

映泰H61B VER6.1.zip

网友:
PG外围都是连三极管,下次不要去跑线了,浪费时间

网友:
按时序修 其实很快的

网友:
很牛气的技术 赞一个

网友:
映泰主板也是没资料可查的,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二线品牌主板虽没有图纸但电路并不是很复杂

网友:
时序非常重要 很多修不出来的主板 走一遍时序就好了

网友A:
原来是三极管拉低了 那个PGOOD正常来讲是1V是不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思路很清晰了

网友:
映泰主板也是没资料可查的

网友B:
在基地2块钱买个刷子 分分钟秒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赞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跑线路最累人,有时候跑着跑着就想放弃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32纳米的CPU吗(就是楼主修的主板用的CPU)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三极管拉低了 那个PGOOD正常来讲是1V是不是?

好像是3.3V(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基地2块钱买个刷子 分分钟秒

能上个图吗?我想看看长啥样?要怎么用?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BIOS不是原板备份的!

网友:
楼主,是在映泰官网下的BIOS吗???

网友:
哪位大神有映泰H61B VER6.1原板备份的BIOS啊(上的是32纳米的CPU)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