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放电可以开机显示

楼主(2016-06-17):
T400开机无显示,电流上到0.9A左右停,拔掉CMOS电池放电可以开机显示
正常按开机按钮关机,再开仍然可以开机显示。
如果不按开机按钮关机,直接断电,(CMOS电池插着)那么插电会自动上电,然后掉电一次,再上电到0.9A左右不显,不管怎么开关都不再显示,必须再放一次电,才可以显示
另外不显示的时候按开机按钮关机,待机电流为0.09,电压1.05V待机产生,正常可以显示的时候待机电流为0.01
此主板假焊过南桥,刷过BIOS

网友:
查一下1.05出的条件

网友:
以前遇到过换显卡,拆掉不装显卡集显也可以BIOS里面选择集成

网友:
换换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