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9跑码维修

楼主(2016-06-17):
ms-7529 VER1.1不跑码,无复位,刷BIOS还是没有,找了个图纸。pci-e的复位信号是VCC3通过R264转换过来的。

找到R264,量电阻一端3.3V正常,再量另一端0.34,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开始以为是电阻坏了,但量电阻阻值220很正常啊,这个信号就是复位IO的,哪就是IO把复位信号拉低了,先给IO拖一遍锡,再开机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A:
主板哪有EC 你说的是IO吧

网友:
楼主厉害呀分析得清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修笔记本修的多吗?习惯性叫EC,IO拉低补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哪有EC 你说的是IO吧

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V星就是爱坏 芝麻官和供电转换芯片

网友:
楼主太强了, 新人请教一下,这个复位应该怎么查,是不是先看PCI A15有没有复位,如果没有再看B16的时钟,然后呢?

网友B:
pltrst-bu1#这个是那个A11那个3.3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trst-bu1#这个是那个A11那个3.3复位?

就是A11哪个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A11哪个复位信号

为什么没有复位大家都看PG的为什么你直接看A11  ?

网友D:
平台复位进IO   IO发出PCI  PCIE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哪有EC 你说的是IO吧

肯定是修笔记本说多了,我一般也是说EC容易说错哦

网友:
先看PCI A15有没有复位

网友:
理论很好,嘟嘟到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进IO   IO发出PCI  PCIE复位,

是这样吗,本人对时序不是很了解,IO也发出复位吗,一般是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吗,本人对时序不是很了解,IO也发出复位吗,一般是南桥啊。

嗯是的,有的是IO复位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