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6PM3-RL 小修不跑马 高手可以不用看

楼主(2016-06-17):
梅捷SY-N6PM3-RL通电不上电,测过电敢全部正常1.几V,看了全部电容一切正常,电池3.几V都正常,然后想到晶振,用热风枪吹吹试试果然跑了,不是太正常,然后马上从旧板拆个晶振试机,果然跑了,小修完了,估计应该通病,我是新手,高手请高抬贵手

网友A:
这是25M的晶振??? 也可能是桥BGA问题哦。。放店里过第二在开机试下。行的话再叫客户来拿

网友:
秒杀了 犀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25M的晶振??? 也可能是桥BGA问题哦。。放店里过第二在开机试下。行的话再叫客户来拿

25M晶振,已经试了,没问题

网友B:
估计得返修,吹下亮的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放几天看看稳定不放个电视什么的试试

网友:
竟然是25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得返修,吹下亮的多半是桥的问题。

25M晶振,已经试了,没问题

网友:
不上电为何不看下32.768的波形,还有晶振换完最好电容也换掉。,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