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5一体机插SATA设备就黑屏.

楼主(2016-06-17):
联想B325一体机不插硬盘和光驱数据线,进BIOS什么的都正常,插上光驱或者硬盘数据线,就出现LOGO闪一下就黑屏,APL9053什么的都换过了,跟这个没关系,因为拔掉硬盘和光驱数据线点一天都正常亮机的。桥BIOS已经刷过2个了,还是一样。谁遇到过相同问题吗?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供电不足

黑屏和不黑屏的时候都一直插着电源线.....

网友:
是不是数据线供电接口有问题呀、有没氧化的

网友B:
桥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会不会有问题呀

我现在也怀疑是不是桥的SATA模块出问题了,比如短路的话。

网友:
桥坏了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