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sg41t-m lx v2 1.02 不跑码

楼主(2016-06-17):
好了, 一块华硕 psg41t-m lx v2 1.02 不跑码

测全板供电,其他供电都正常,就一内存的奇葩就1.2v,这是这几天遇到的第二例了

内存供电1.2这怎么行,处理方法参考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4240-1-1.html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两块都是华硕的(没分了,能省则省吧,没下载图纸分析,是不是这主板工作正常后,内存供电会调整恢复1.5,哪位大神遇到过)改后电压回到1.5V,满怀期望上电,还是一样,再测下复位电压,也没出来,好吧接下来按时序来吧,pwrok  就你了 ,看 io pdf,一排组上拉一端3.3一端0.5v,你们懂得,更换

接下来

附上BIOS

补充内容 (2016-7-19 20:25):
根据各位的告知,和最近遇到的华硕板,内存供电1.2,上内存跑马后是1.5,大家以后遇到可不用处理内存供电,修到跑马后就正常了,在此谢谢各位相教

好 备份 华硕 psg41t-m lx v2 1.02.rar

网友:
一块板子多个故障,楼主真是大神轻松搞定,淡定的心理素质值得学习。2分送上

网友:
师兄修的不错,有的时候遇见不跑码的都是先直接更换IO旁边的822再说

网友:
华硕的主板822排阻真的好多坏

网友:
有没有查一查 是哪个信号没有被拉高

网友:
又是822发觉这个品牌的主板IO 好桥边上的822特别爱坏

网友:
好像有的板不上内存的时候,内存电压1.2V是正常的,插上内存后正常跑码后恢复到正常1.5V

网友:
华硕822排阻易坏,通病,

网友:
华硕822的排阻坏的不少

网友:
排阻822       华硕 这么好的品牌     坑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楼主的BOLS是亮机的

网友:
应该是个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到底是不跑吗,还是不复位啊,我的是全板供电时钟,总线,复位,PG正常,就是不跑吗,我的是南桥坏

网友A:
楼主 华硕比较奇葩 不跑码的时候就是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华硕比较奇葩 不跑码的时候就是1.2V

是的  最近发现了 之前刚学完出来没遇到过 所以不知道着这么奇葩  谢谢大神告知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按时序一下就想到了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最近发现了 之前刚学完出来没遇到过 所以不知道着这么奇葩  谢谢大神告知

我草 我也才学没多久啊 我很多都不知道别这样叫我

网友:
822的排阻好坏能不能通过打值来判断?我这里有几个排阻,一端有电压、一端没电压,但阻值正常,没图纸,不好判断。看了其它板的图纸,有些是打X没装的,没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822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