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400掉电

楼主(2016-06-17):
  求助Y400掉电,半小时准时掉电,BIOS,EC刷还还是一样,CPU换过,机子不烫。准备干SB了,不知道有没有修到过的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显卡的疑点要大一些。

网友:
要是固定时间掉电 BIOS的可能性很大 找下原厂或者合成的刷下试试

网友:
这板断电不好修

网友:
应该还是 bios问题 刷几个试试

网友:
刷了好几次程序 应该不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重点查下和EC bios相关的吧

网友(2016-07-19):
我的换桥后也出现半小时掉电,,,用50块钱的垃圾cpu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