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PCEG 不开机掉电

楼主(2016-06-17):
索尼 VPCEG 不开机掉电,板号:MBX-250
故障是加电后电流上到1.2A左右掉电,测主板上的各电感电压都有,按下开关后拔掉开关排线也掉电但是不上硬盘多数能正常开机,但也偶尔不开机掉电。
最后把开关按键换后,故障解决。顾客已经拿走好半个月了,没回来。说明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不错的经验,开关电压有问题确实会造成LOGO一出来就掉电的故障

网友:
遇到多类开关引起掉电

网友:
开关引起掉电

网友:
开机后,拔掉了开关排线,这时已没有开关了怎么跟开关有关系呢,有意思啊

网友:
不上硬盘不掉- -   然后换开机键,

网友:
这种问题也会出现吗?真是没有见过。

网友:
这种问题要多拷机呀,要不然反反复复的麻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