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V 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17):
猪脚:华硕N56V
板号:N56VM REV 2.3 板贴 N56VZ
故障:键盘背光亮后, 显示屏不亮 ,外接不亮,电流1.5 有跳变 初步判断显卡故障, 偶然有一次开机正常 ,询问客户 客户表示 很难开机  偶然开机 开好了就正常              运行    重判断为BIOS故障,找BIOS麻烦 直接淘宝了一个原厂 刷机 亮机。

附上原厂 跟分离合成的

网友:
新点的机器   bios坏的挺多

网友:
淘宝的BIOS要刷N个

网友(2017-01-25):
试过n13p-gl-a1 gt630m显卡 N56VM 2.3的 还是会出现感叹号 背光也不亮的 我都是拿WIN7 64位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