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P2525用 什么能替换,

楼主(2016-06-17):
LP2525用 什么能替换,网上没查到这个型号,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板子上的?显示器板子上的吧。发个具体位置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板子上的?显示器板子上的吧。发个具体位置看下

电话交换机,还有一个SR360二极管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话交换机,还有一个SR360二极管坏了

显示器上面拆12V后面的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上面拆12V后面的双二极管

推荐几个常用型号

网友:
可以试下,还有那个什么1010的。

网友C:
千万不能用双二极管,这是个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http://wenku.baidu.com/view/24b07a7e5acfa1c7aa00ccf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能用双二极管,这是个开关电源控制集成电路,http://wenku.baidu.com/view/24b07a7e5acfa1c7aa00ccfa ...

这个LP2525买不到

网友:
你可以看看能不能用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模块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