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10找到故障,求助这样搞会烧东西不

楼主(2016-06-17):
       故障是LCDVCC没出来,我把Q24短接,LCDVCC应该会出来,可以短接不,短接会烧东西不?主要是显卡的EN_LCDVCC没发出来。不想搞显卡了,直接短接Q24可以不,会烧东西不?                     哎,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如果没有短路一般是不会烧的,维修的时候如果只是LCDVCC不产生造成的屏暗情况,我们会直接把Q22短接

网友:
不会烧的,你这是暗屏吗,不是暗屏短接也没用不会亮机的

网友A:
这个如果是白屏的话可以短接Q22把Q22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是白屏的话可以短接Q22把Q22拆掉

Q22不能拆,拆了,3.3V没了,,,还是显卡挂了,,看来还是要搞显卡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Q22短接的,不会烧东西的,放心。不过有些机器这样接待机会偏高一点点,如果能开关机进系统正常就不用去管它了。这个是屏上的3V供电,我都接了N台了。没有回来过的。

网友:
LCDVCC是屏供电的,你的机子是不是白屏???
这种情况下短接关系不打。

网友:
楼主把问题 故障描述清楚点!  外接正常不

网友:
屏上没有短路直接从Q22飞线过来

网友:
拆掉直接短接,只是会白屏下

网友:
建议楼主先修显卡,否则即便LCDVCC出来了只会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Q22短接的,不会烧东西的,放心。不过有些机器这样接待机会偏高一点点,如果能开关机进系统正 ...

不会待机偏高的,因为这个3V是RUN电压。

网友:
显卡完全没工作  强开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