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更换网卡后,系统能认到硬件,但插网线显示红叉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17):
最近下雨打雷多,久不久有网卡烧穿了一个洞的板来修。
前几天有个客户的板,网卡烧了一个洞,第一次更换网卡后,在系统里能认到网卡,但插网线显示红叉。怀疑没焊好,仔仔细细又焊了一遍,还是失望。后来叫客户外接PCI网卡了事。
后来询问高手得知:像这种情况要换接口等云云。于是,第二天找了两块料板,一块有主板上有网络隔离变压器,另一块没有。上BGA拆下,看看两块板的网络接口里面有什么区别。

另一块木有

首先拆开主板上带有网络隔离变压器的网线接口

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些铜线
下面是拆开主板上没有网络隔离变压器的网线接口

呵呵。里面料好多!!!
所以,如果跟换网卡芯片后,在系统里能认到硬件设备,但插网线显示红叉,而主板上无网络隔离变压器,要更换接口试试!!前提是,网卡芯片要焊好!!

网友:
原来有的主板把网桥藏在了网口里

网友:
楼主这么细心简直要逆天啊,又多了个思路已加分

网友:
呵呵。学习了,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都叫客人外加网卡解决。

网友:
以前真没想到接口里面有这个....

网友:
海尔一体机网卡也有这样的,遇过换了网卡芯能认到上不了网,后换了网卡接口就行了里面给雷打了烧断

网友:
不细心时真想不到。

网友A:
以前在杭州经常修这种雷击了板子一般换芯片都不能好,还要跑下线路看接口到网桥,网桥到网卡芯片有无断线。然后网桥是否好坏。;你这个我们就叫网桥

网友:
不着急可以修修  ,着急PCI网卡  完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杭州经常修这种雷击了板子一般换芯片都不能好,还要跑下线路看接口到网桥,网桥到网卡芯片有无断线。 ...

楼主知道正通维修了

网友:
一般都是给客户换个独立网卡

网友:
确实涨姿势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网卡线短的

网友:
这个问题常听说过,呵呵,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vv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
啊,原来如此啊~~,孤陋寡闻~了~~~,呵呵~~
.......... 谢谢指点,没分,改天补上。

网友:
这个真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知道正通维修了

正通哈,我知道啊,好像很早就不搞维修了吧。培训也不弄了就是黄了好像卖屏这些了吧。说到正通呵呵,我去过一个老板那里上班,就是正通培训出来的,说我技术不好我就呵呵了。他做BGA不喜欢扣胶,我扣胶还说你师傅这都没教你哈。我也是服了反正我就做了几天走了。我只知道他现在店黄了,谁技术好谁技术差大家心里清楚

网友:
我有块V星H61的 网卡芯片8111E炸了 换上后 不认设备 不知怎么弄

网友:
一般都是加的独立网卡。

网友:
谁知道网卡芯片旁边的24c02是干嘛用的

网友:
正常,这种问题很多,打雷坏的板子有不少怪问题

网友:
有的主板是把零件集成到接口 里面去了啊

网友:
还没有碰到呀不过值得加分哦

网友:
没有网络隔离器的网线接口都会在网头里加防雷击的晶体管

网友:
不带隔离器的网络接口 网络接口里会有防雷击保护

网友:
这种保护是为了防止雷击网卡时电流过大,烧毁主板其他电器元件,现在大部分网头都是这种设计,有的加变压器在网头里,有的会加上防雷击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