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显示几分钟就不亮

楼主(2016-06-17):
如题,一台E190E2的19寸飞利浦机子,开机可以亮几分钟,然后就不亮了,外接灯光也一样,按开关键没用
OZ9933芯片12脚接地去保护也一样,亮几分钟就灭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不过发现有一个top258pn发热特别大,开机几分钟就有点烫手

网友A:
top258pn它是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p258pn它是电源模块

那发热那么大正常么

网友:
灭了之后指示灯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看下电源板后级输出正常,

网友:
你测量电压输出正常否

网友:
集成MOS管,无散热片,发热应该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