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0笔记本大短,大家帮我瞅瞅!!!!

楼主(2016-06-17):
插上电源  PU3801  发烫    更换也一样,  用烧鸡 也是PU3801  已经换了几个了。是不是其他地方短了。。19V短路这么难找啊
   有两块主板问题都一样,大短 就是烧不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联想B480 B490板号LA48

网友:
那就先不装,接着烧

网友A:
亲。这个机子是很好修的。估计楼主还不太会烧鸡。。。

网友:
不装短不短少错了吧

网友:
阻值多少啊 !!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烧公共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这个机子是很好修的。估计楼主还不太会烧鸡。。。

不是烧19V嘛。。

网友B:
烧鸡是用大电流烧的,你是不是调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是用大电流烧的,你是不是调的电流太小了。。。。。

3V  4V烧 没事     5V 就直接冒烟

网友C:
哈哈,我笑了,这个好像刚入门啊,,,这里如果不烫就不正常了,你摸摸F3801更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笑了,这个好像刚入门啊,,,这里如果不烫就不正常了,你摸摸F3801更烫!

指导指导啊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搞不懂。烧机是直接19V接到公共点。

网友:
哥公共点好像是烧不出来的,拆呗呵呵,一般用5V就可以了吧,然后去摸。。我也烧的少

网友:
12楼实地的维修流程都发出来,那家伙一看就是实地学的,那个屏幕我认识是3楼的第二个房间,看看吧。

网友:
在后级找个任意上管或公共点电容烧吧

网友:
你不会是正负极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