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31M3 V2一直掉电重启维修过程。

楼主(2016-06-17):
一块G31M3 V2
1.当内存插在二号口,诊断卡跑8381死机。
2.当内存插在一号口,诊断卡跑到0096后掉电重启。
3.后来发现在一号口时,有时能点亮,点亮显示CMOS SETTING WARONG.
4.插入放有BIOS的启动U盘,开机,让它自已一直重启。终于N次后出现COMS SETTING WARONG了,赶快F1进入CMOS改成U盘启动。保存退出。
5.重启后又是一直掉电重启,不管它了。N次后终于顺序进入U盘系统了。
6.用工具重刷一下BIOS,现在完全正常了。
这货掉BIOS数据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样好麻烦吧。直接编程器刷不是很好吗?用U盘刷我还没试过,楼主可以发个帖子一步一步的图片

网友:
这个卡代码的第一时间就是刷bois

网友:
今天还是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
V星bios坏通病

网友:
bios问题呀

网友:
放电不行的话也可以用编程器刷下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是吗 跟槽子也有关系?

网友:
V星的主板刷bios修复的比较少!电源芯片损坏的较多。

网友:
业余的,没有编程器这个东西.
本来已经开始要焊个并口的简易编程器来用了,
结果放在哪一直重启, 无数次后成功点亮了.

网友A:
买个便宜的编程器也才200多,工具这事还是花钱比较好,毕竟你是要想赚别人的钱的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学到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便宜的编程器也才200多,工具这事还是花钱比较好,毕竟你是要想赚别人的钱的

200多的能用?遇到刷不进去急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