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柝求解

楼主(2016-06-17):
求解D2和D1的2脚如何产生低电位???

网友:
U3 是个反向吧。。。。。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大神出来解释

网友:
DI ,D2的左边都为低,右边的引脚才位低,只要有个为高,右边的引脚就会是高。

网友:
钳位二极管

网友:
哎哟 这就是个3/5V好信号产生啊  只有左边那两个同时为高的时候 右边才会输出高

网友:
电路不重要,关键是非门。。。来实地吧,老徐和月饼给你磨练磨练,,,30个俯卧撑一做,什么都记得非常清楚,哈哈

网友:
q6 q7是两个pnp的管子  b级为高电平的时候e c级截止  这样c脚为低电平  这样d1  d2两端都为低  而u3是个反相器  这样4脚就会为高

网友:
谢谢,明白了,忘了Q6是P 管了

网友:
这个电路好有意思,这么产生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