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6430 QAL80 LA-7782P 独显 bios

楼主(2016-06-17):
E6430 G QAL80 LA-7782P 独显bios
LA-7781P集显也可以用,亲测过

E6430 G QAL80 LA-7781P 独显.rar

网友:
好用么?啥故障

网友:
刷了 不行啊  楼主 怎么解释

网友(2016-07-20):
不亮机、亲测

网友(2016-08-27):
下载试试,正需要

网友:
我的是QAL81 LA-7782P 可以用吗

网友:
我的也是QAL81 LA-7782P能用吗?

网友:
这个刷了不会开机慢把

网友:
他们说不能用,我就不下了

网友(2017-08-08):
都说刷了不显示,那我还是不下载。。。。

网友:
请问开机存在快慢的问题吗。。。。。

网友:
不好使不好使不好使不好使。。别再出来害人啦。。

网友(2017-10-10):
这到底是啥情况啊  为啥这么多人说不好用啊
不好使  那就是不好用了

网友(2017-11-16):
是修改好的吗?大家有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2018-04-30):
我给楼主平反一下
我的是集成la-7781p  qla 80  集成显卡bios
原故障是电流0.6掉电,
刷了之后开机正常,谢谢,实测,集成显卡可以用

网友(2018-06-21):
QAL81 LA-7782P 可以用吗  楼主 ,,问下

网友(2018-11-19):
我的是集显 LA-7781P rev 1.0 刷了楼主的bios 可以亮机 感谢楼主

网友(2022-05-13):
楼主的BIOS确实是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