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子无法长按关机求教

楼主(2016-06-17):
技嘉GA-M61PME-S2的板子,触发正常,但开机排针长时短接关机无法关闭,请教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是无法关闭还是关闭了有自动开机呢?看下开关引脚电压 然后如果是关闭了又开机看下WAKE,
或者这个看下桥吧

网友B:
会不会是IO问题啊你换个IO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无法关闭还是关闭了有自动开机呢?看下开关引脚电压 然后如果是关闭了又开机看下WAKE,
或者这个看下桥 ...

是无法关闭,不是关闭了又自动开机。开关引脚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IO问题啊你换个IO看看

关机时,IO上也能测到电压由高到低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无法关闭,不是关闭了又自动开机。开关引脚电压正常

桥做了吗?估计是无法拉低S3

网友:
跑一下线路

网友D:
查出问题了吗?是不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出问题了吗?是不是IO?

换了IO还不行,怀疑是桥问题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查一下S3电压

网友:
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设置好。

网友E:
这个应该是IO 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IO 坏了吧

貌似跟IO没有关系

网友:
你这个只是触发还没正常启动怎么可能能关机。

网友F:
无法硬关机 说明 IO与南桥 通讯 有问题  。但是南桥可以接收到IO发出的 slp S3 和S5所以可以开机 。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无法硬关机 说明 IO与南桥 通讯 有问题  。但是南桥可以接收到IO发出的 slp S3 和S5所以可以开机 。

谢谢,如果排除IO的问题后,是否考虑桥有问题

网友G:
短接开关量开关脚电压有没有跳变 这种NV有关机时序的 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G:
是NV单桥的板子吧 一般都是CPU供电的 开启 或VRMPWRGD那里相连的三极管问题

网友:
这样子问还真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那就直接和客户说软关机啊啊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什么问题的都有,

网友:
试下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接开关量开关脚电压有没有跳变 这种NV有关机时序的 可以搜索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NV单桥的板子吧 一般都是CPU供电的 开启 或VRMPWRGD那里相连的三极管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IO换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这也是个思路,谢谢

网友:
我见过华硕华擎加焊就要

网友:
修好了吗 照着NV关机时序查 按开关关机后 哪个电压还有 或者信号还有电 就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找一下绿色线有关的电路

网友:
现在OK了么,公布下结果啊。

网友:
查下I0发给桥的 S3  和 S5信号 的变化 。应该会有收获 。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谢谢,如果排除IO的问题后,是否考虑桥有问题

这个嘛  不好说 。有的主板在主板没有复位或跑码的情况下 无法硬关机  《笔记本比较常见》
一般情况下 主板无法关机  是应为 开机排针的关机信号 发给I0后 无法关闭S3 S5状态 。或是只能关闭其中一种状态。而主板的二次电路开启 与S3 S5开启后 的后续信号 有关 。而恰巧 主板或 IO无法关闭 这些信号 从而导致 南桥 或 IO误以为 主板 还是处于上电状态 。所以无法关闭 或无法关闭全部电压 《例如。有的主板关机后CPU风扇还在转、 屏幕输出已经关闭 。但是还有电压无法关闭 。这就是属于部分电压的开启 没有正常关闭 。可以说是时序紊乱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这个嘛  不好说 。有的主板在主板没有复位或跑码的情况下 无法硬关机  《笔记本比较常见》
一般情况下  ...

我这里的S3  S5 说的是主板 进入 S3状态 后的 S3  S5。具体信号状态 以 ,图纸 时序 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的S3  S5 说的是主板 进入 S3状态 后的 S3  S5。具体信号状态 以 ,图纸 时序 为准。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进入S0《开机状态 电压全开 》时的 S3  S5 信号状态。

网友:
别急着换IO跑个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