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苹果A8--CPU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6-06-17):
最近一直忙,很少发帖。今天抽空给大家分享下苹果6、6P 的cpu-A8处理器引起的不开机维修方法
故障现象:苹果6,实地学员反应机器之前是修显示部分(手机不显示),用过一段时间后造成了不开机,据他本人说刷机了,第二个等待(iTunes刷机)报错4005,

维修过程:机器拿到手,我首先上电看了电流,基本没特殊异常,于是刷机,刷机出现了几次不同现象,于是确定需要重新焊接A8-CPU.
1、热风枪配合特制镊子刮除CPU的周边黑胶 ,PPD风枪280度,风速7,开始撬下主cpu(CPU和暂存一起撬下),撬下后主板的焊盘出现了部分掉漆,于是在取下cpu后先不要用电烙铁动主板焊盘,先用绿油绝缘阻焊部分(具体方法是用刷子沾洗板水稀释好的绿油直接刷在主板cpu焊盘上),用紫外灯固化,固化好如下图:

2、固化好后再用电烙铁配合吸取线把主板CPU焊盘位置上的锡和黑胶去除干净,如下图:

3、把撬下来的A8处理器上面的黑胶去除干净,再植锡球,同时也把暂存植球,如下图:

4,、把植锡OK的A8处理器(下层)先安装到主板(PPD风枪温度260度,风速6),由于原机硬盘被刷过机并且已经安装在主板上,所以此时不联电脑,看电流70毫安到80多毫安之间,属于正常。

5、再把植好锡球的A8上层暂存安装在CPU的上面(这个暂存是倒A8标志哦)如下图:

6、装入总成,触发开机点后发现居然是恢复模式(爱思显示恢复模式),于是刷机,顺利通过,显示激活界面,如下图:

     总结:A8的cpu其实并不是很难,如果有做过A5、A6、A7的cpu那么A8也就比较好做了。
后续会发出更多技术贴。
    如果有因A8cpu问题导致的不开机大家也可以尽情的骚扰我们:

网友:
强 哎 手工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网友:
一如既往的牛叉啊、羡慕不已

网友:
佩服佩服,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达到这个境界

网友:
这焊盘拖的,真干净,手工没得说!

网友A:
那个楼主:补漆的时候洗板水稀释了绝缘漆用牙刷刷主板会不会导致主板焊点也有绝缘漆、

网友:
楼主很厉害 这个苹果都啃的那么好 钱赚的不少吧 大神

网友:
具体方法是用刷子沾洗板水稀释好的绿油直接刷在主板cpu焊盘上这个你后面拖锡了固化的绿油不是也被拖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楼主:补漆的时候洗板水稀释了绝缘漆用牙刷刷主板会不会导致主板焊点也有绝缘漆、

老衲自有妙招

网友:
迅维实地李老师技术牛啊,A8都干这么轻松

网友:
手工一流没得说

网友:
这样的技术没的说啊

网友:
这个焊工没得说

网友:
羡慕疾妒恨

网友B:
楼主手工不是一般的好,,动cpu我也想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楼主:补漆的时候洗板水稀释了绝缘漆用牙刷刷主板会不会导致主板焊点也有绝缘漆、

不会绝缘了焊点,因为刚取下芯片时,芯片焊点凸起,我们固化绝缘绿油后,后面还要去掉凸起的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手工不是一般的好,,动cpu我也想学

多练习,也不难,找对方法

网友:
这个没几年功夫做不了。

网友:
牛逼啊,这技术

网友:
看过礼貌回帖

网友:
屏幕是挂的啊~~~~~~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希望老师多多发发这样的贴

网友C:
试机屏,便宜买的

网友:
看着老李干的,大写的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机屏,便宜买的

哦  怪不得

网友:
我CPU都没干好过,楼主手工厉害,学习了。

网友D:
图的CPU方向上错了吧。。这样也能亮机吗?A8 应该是顺着方向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的CPU方向上错了吧。。这样也能亮机吗?A8 应该是顺着方向上的吧。

A8有两种丝印,正着和倒着的

网友:
一如既往的牛逼    。。。。。

网友:
好牛的手工啊。

网友:
技术好的没得说

网友:
换这个风险太高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  练到这个境界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手工没话说

网友(2016-09-13):
引用 网友C:
不会绝缘了焊点,因为刚取下芯片时,芯片焊点凸起,我们固化绝缘绿油后,后面还要去掉凸起的锡

领导好!后面是怎么去掉凸起的锡,风枪+铲刀吗?还用不用电烙铁拖城低温锡?再去用风枪吹铲到铲平它?

网友(2016-10-24):
引用 网友C:
的确不是一般正常的风枪,用习惯了,它的勇猛!!!!

每个风抢温度应该都不一样。如何矫正呢。有个统一的标准后 ,大家维修就方便多了

网友:
顶顶顶啊,技术好

网友E:
自己只有羡慕的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吸取线配合电烙铁带走凸起的锡即可

謝謝不藏私~真的是好方法~~~太厲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只有羡慕的份啊!

掌握方法,多练即可。

网友:
水平睦的很高的,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手工 也没谁了

网友:
李老师V5

网友:
这技术也太牛X了吧

网友:
老师好牛向老师学习

网友:
CPU我一直觉得基本没得治了。看楼主高手。

网友:
        好想去学

网友(2016-11-27):
a8   都能搞好  a9a10也一样不在话下    所以我有个疑问 你为什么要先涂绿漆   再用烙铁拖     你的讲的非常精彩  非常详细       详细之处是烙铁    电烙铁
cpu的上面  等等   我觉的你得贴子  不论哪个级别水平的读者读了都能看懂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A8上层怎么反着装的?

网友:
准备转行  修手机了  希望大家  多多帮助

网友F:
图中有CPU掉点了  是空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图中有CPU掉点了  是空点吗?

是空点,具体可参考论坛发的PCB图。

网友:
技术NB,焊功NB

网友:
不敢动啊,,,手工还需继续练

网友:
好想搞啊,就是没练手的机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 小白在此谢过

网友:
万能的楼主。手工好强大,CPU就是一个大问题,辛苦了楼主

网友:
对了大神那个PPD风枪是什么牌子的,可否把那个PPD风枪拍个照片看看吗,谢谢

网友:
具体方法是用刷子沾洗板水稀释好的绿油直接刷在主板cpu焊盘上这个你后面拖锡了固化的绿油不是也被拖掉了吗?
这个我没看明白

网友:
赚分了 没分 了下载不

网友:
学习了。楼主随便弄CPU.

网友(2017-01-07):
A8果然有倒立的

网友:
我缺分啊,大哥

网友:
求解啊,哪个大哥帮忙啊

网友:
技术真牛,写的也详细!!

网友:
这焊工得 焊过多少CPU才过关呢 ,,够强

网友:
老师好厉害!简直神了!

网友:
说实话这样修好了手机我自己是不用的。回收又不值价。维修价也不低。你们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