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vccsa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6-06-17):
请教vccsa是干什么用的?只知道是跟cpu有关的一个供电,具体干什么的不知道。
谢谢

网友A:
System Agent (memory controller, DMI, PCIe controllers, and display engine) power supply
简而言之是给内存控制器,DMI显示接口,PCIE控制器等供电的电源,电压范围从0.65V到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em Agent (memory controller, DMI, PCIe controllers, and display engine) power supply
简而言之是 ...

清楚明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tem Agent (memory controller, DMI, PCIe controllers, and display engine) power supply
简而言之是 ...

这专业的术语从哪里找到的,英特尔白皮么?